dell本本硬盘是新的,系统重装的,还是卡。为什么?

楼主(2013-05-24):
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电脑会卡,急

网友:
用多久会卡呢,本本发热量大吗

网友:
机器卡的原因不一定是硬盘问题,看出现什么故障,单纯的卡很慢的话,重装系统第一个系统要没问题,装的时候时间是个问题,如果很慢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这下可以扫描下硬盘坏道,有坏道就换硬盘如果硬盘没问题可以考虑下南桥啊CPU啊那些。主要是思路问题,用替代法吧 系统最小法,还有一般是先软后硬,从简单的事做起!

网友:
升级内存,用XP

网友:
新买的,考虑下bios的快速启动关了没

网友:
此类问题楼主可说明机器大概硬件配置,比如CPU,内存多少,装的是XP,Win7 32或64,卡顿现象描述,这样易于判断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
不是我说他,dell的东西质量不敢恭维,无论是配件还做工都比较粗,

网友:
这个因数就太多了,晕

网友(2013-07-10):
测下温度吧,,,,,,,

网友:
看下你的 显卡驱动有没有装上,,

网友:
DELL的主板CPU温度一开机就能上60   用久了就不敢想象了

网友:
dell的本还是挺抗造的 楼主说的卡是进系统卡 还是开程序卡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