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白屏怀疑主芯片问题

楼主(2013-05-24):
白屏,有屏供电,怀疑主芯片损坏,求高手指点如何判断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和好坏,另外修信号板一直没有思路,谁能给捋顺一下,感激

网友A:
白屏先查 屏供电5v  dvdd2.5/3.3v  avdd12V  VGH24V  VGL-10V VCOM 5.3V 这些电压都有了 还白屏一般是X1 或Y1 出问题了

网友:
你首先用全套试一下屏不是不好的   先确定好了再判断

网友:
查下屏电路上的有没升压,查VGL VGH

网友:
楼主这个芯片是屏上的,还是驱动板上的?如果是屏上的还真没发言权,因为一般屏坏了都是报废,从来没想过要去修屏。

网友B:
是驱动板上的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先查 屏供电5v  dvdd2.5/3.3v  avdd12V  VGH24V  VGL-10V VCOM 5.3V 这些电压都有了 还白屏一般是X1 或 ...

果然是高手啊,可我是新手,我不明白那些是什么意思,只会测量屏供电,其它那些是什么啊,万望详细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驱动板上的主芯片

根据经验,一般白屏10有89是屏的问题,主板坏的几率不高,最好是先找个板或者找个屏确定下问题在那块,别把1搞成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先查 屏供电5v  dvdd2.5/3.3v  avdd12V  VGH24V  VGL-10V VCOM 5.3V 这些电压都有了 还白屏一般是X1 或 ...

加我扣扣550188644

网友:
lz  可以先试试换掉逻辑板上的保险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