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兄弟打印机HL-2130电源板背面8脚型号

楼主(2013-05-24):
求助谁知道兄弟打印机HL-2130电源板背面8脚型号

网友:
这么小怎么看。改个通用板吧!!

网友:
拍个背面8脚IC的高清大图看看能否帮上。

网友:
就是因为背面8脚的芯片烧掉了,看不见了

网友:
七彩虹G31H 断剑 ver2.3 bios

网友:
2130电源板背面8脚型号

网友(2013-06-23):
你种情况你要把电路板的正反两面拍照传上来,大家才能给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