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63 集成显卡 进系统自动掉电

楼主(2013-05-24):
清华同方 锋锐K463 进系统自动掉电, (CPU  内存 硬盘)都换过了  每次开机过了 滚动条  快要显示桌面的时候 ,啪下 就自动关机了 然后自动开机  。 北桥已经加焊过了 故障依旧,请大哥 大嫂 帮帮忙吧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不是AMD CPU的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事吧

网友:
拔掉开机按键用镊子开机试试,遇到过开关轻微短路造成的

网友:
开关短路了吧

网友A:
  我今天 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求个解决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 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求个解决的办法

但不是同样的机器!

网友:
HM55的话可以考虑BIOS !但是一般不会重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