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开机红屏

楼主(2013-05-24):
新进的E430开机就红屏,已返回,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红的像背景样的,很均匀。

网友:
屏或者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屏线问题,百分之九十是这个原因,重新插拔一下屏线就好 了

网友:
量一下屏线每跟是不是通的、要全部是通的就量屏线接口处的数据信号的阻值正不正常、我估计显卡信号线有一组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触不良吗

是的,屏坏很少

网友:
接外屏试试,不就知道了。如果还红一般是显卡,如果不红就是屏线或者液晶屏了。

网友:
我猜想应该是控制色彩的芯片问题,

网友:
现在新的东西坏的也多

网友:
外接正常就是屏线的问题多,再者就是屏

网友:
LDVS 少一组信号,好像

网友:
外接显示器 看看怎么样  要是一样红屏 就是显卡的问题。 外接显示器正常  查一下 LVDS 的 信号了。排线有没有问题     屏幕本身哟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应该显卡问题……先外接显示器看看 从简单往屏到屏线在显卡信号阻值

网友:
橙色的,是不是本来就是这个颜色的背景呀?进BIOS还是这样吗?

网友:
台式机如果这样的话,八九是视频线问题,笔记本应该也是这样吧

网友:
进入PE的样子,由于电脑是新的,已返回上级商家,没做过多的测试,更不能去动屏或屏线。

网友B:
LZ自用机吗?新机开苞就这毛病?看来联想本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自用机吗?新机开苞就这毛病?看来联想本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客户订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自用机吗?新机开苞就这毛病?看来联想本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戴尔本靠谱   昨天我市场打架   把一台戴尔的本子扔人   扔出五米远吧   捡过来什么都是好的   都能进系统  顿时感慨万千啊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新机器直接保修

网友:
回楼上两位,已返回上级商家了,

网友:
新机器也这样啊、、、现在机器质量越来越差了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會是燈管老化嗎?

人家说是新的 看清点好吗

网友D:
建议加焊显卡试试,前两天遇到一台AMD也是发红,开始以为是屏线,后来加焊显卡才正常

网友:
RGB信号缺失

网友E:
外接正常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正常不呢???????

一时忙,没时间试,拍几张片片,就返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加焊显卡试试,前两天遇到一台AMD也是发红,开始以为是屏线,后来加焊显卡才正常

兄弟!没看清吧,新机也加焊?

网友:
楼主 有没有解决问题呢,是屏还是屏线的呢。

网友:
屏线有一条针没有插好

网友:
查下屏线是不是好的。另外查下是不是有组LVDS信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會是燈管老化嗎?

这机器是LED的 哪来的灯管老化啊

网友:
屏线的问题,一般!

网友:
首先确认一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其次再确认一些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會是燈管老化嗎?

E430是LED的,没有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