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5-24):
hp541不定时掉电 温控芯片怎么才可以去保护 帮忙看看 掉电后可以在启动不用拔掉适配器 有的时候掉电后开不出来 多少掉电后都可以开出来 不定时的 cpu换过 ic换过 没结果  所以想看看是不是温控芯片的故障
手上没有代换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把R551去掉

网友:
不是热敏电阻,你看一下温控芯片6脚信号除了去南桥另一路经这个电阻到哪里了看看是不是送到系统供电芯片里了(5V和3.3V系统供电)

网友A:
找到热敏电阻,用电烙铁加热他看他电阻变大还是变小,然后用电阻替换它使他一直保持在最低温度也就算去保护了。如果加热变大你就用小电阻换上,加热变小就用大电阻换上

网友B:
短接DXP1和DXN,即2、3脚,搞定!即使你的CPU挂了,也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DXP1和DXN,即2、3脚,搞定!即使你的CPU挂了,也不会掉电。

可以解释下脚位的意义不?
你的意思是芯片在上面直接短接还是去掉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热敏电阻,用电烙铁加热他看他电阻变大还是变小,然后用电阻替换它使他一直保持在最低温度也就算去保护 ...

请问这中电阻一般连接在那个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