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神过来讲解下此图,三星R25的机器

楼主(2013-05-24):
希望有人可以讲解下此图。
三星

网友:
搞错了 C@{N4C6Q90L`JSG~5M@

网友:
就是LCD_VDD3V怎么过来的

网友:
LCD3-VDDEN和GFX3-VDDEN同时为同电平加至Q534 的 G极,Q534导通拉低他的第三脚,同时也拉低了Q533的G极,Q533导通,P3.3V转换成LCD-VDD3V。好像是这样的吧
ycht
R218 是集显模式.

网友:
G534的G极要为高电平Q533的S极电压才能过去。查Q534的G极受控于哪个芯片不就知道咯,一般都是显卡、集显那就是北桥咯。

网友:
LCD3-VDDEN和GFX3-VDDEN同时为高电平加至Q534 的 G极,Q534导通拉低他的第三脚,同时也拉低了Q533的G极,Q533导通,P3.3V转换成LCD-VDD3V。好像是这样的吧
同意楼主:
4.0
无聊存在007
同意楼主:

网友:
LCDVCC 3.3V正常产生的条件:N沟道MOS Q534高电平导通;P沟道MOS Q533低电平导通。
同意楼主:
5.0
无聊存在007
同意楼主:

网友:
显示屏供电电压的产生来缘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