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 为什么不让碰

楼主(2013-05-24):
原板故障是待机正常,触发所有电压产生而待机的+1.1VALWP却掉了(供电和EN还都在),导致掉电,此时+1.1VALWP 为0,需重插电源恢复待机状态,后来发现用表笔碰一下2脚即TON +1.1VALWP就掉了,换了芯片、电容和上下管,记不清是换哪个把机器点亮了,因为之前断开过JP点,都是碰一下TON就输出就掉,即使是开机状态,我又碰了1.5v那个(同样的芯片)却让碰,上图,原板子上的芯片是51117 换的也是51117

TON为什么不让碰呢

网友A:
TON是频率设定脚,如果这个脚受干扰或不正常,是会导致PWM的工作频率不对的,当然输出电压也就发不出了。

网友:
TON是频率设定脚啊,谢谢2楼,平时没注意过。学的都还给老师了。楼主换的哪颗电容,PC707吗?pr705那个精密电阻没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N是频率设定脚,如果这个脚受干扰或不正常,是会导致PWM的工作频率不对的,当然输出电压也就发不出了。

asus x43b (la-7321p)  会不会是还有点小问题在呀,我测pu501的TON 却不会影响呢,担心是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pr705 没有换,感觉不会是它问题,我测阻值也对,电容换的是PC701

网友:
另外机器进系统后触摸板、键盘、u口都不好用,开始以为死机,可插网线还有反应的,bios下键盘还都好用,启动选项也没有发现usb设备,该设置的也设置,系统启动过程中或者光盘启动键盘就失灵,突然有个想法,是不是桥还有问题啊,当然一会还得先弄个系统试试

网友:
嗯,先装个系统看看吧。然后 不行就刷个BIOS得了。

网友(2014-06-26):
管理员说的很对,TON是频率设定,但理论上来说应该不会受到干扰的,是不是耦合电容或者电阻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