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怪问题 史无前例 求救

楼主(2013-05-24):
该机器用适配器能开机  用电池开机就掉电  用万用表量好像所有电压已经出来了  用适配器合电池一起开机后  拔掉   适配器也工作正常  也能正常充电电池换过了没问题   不知道什么原因    跪求大师    还有个问题  ibm的好像用电池待机没有3 5v 我想问下ibm的用电池是怎么触发工作的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故障,南桥问题!

网友:
3 5V是由IBM发出M1信号给系统芯片后才输出的

网友:
由东芝芯片发出3。3的电压给PMH4,开关,和H8的

网友:
把 tb芯片换了看下

网友:
该机器是进过水  一开始是用电池不触发   坏了2个电阻  修完就成这样了

网友:
跪求高手啊

网友:
我实在是找不到问题在那了  把q73的c e脚短接  就这样用着把    我真的好像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说南桥坏的高手,不能乱说,误导别人啊,这种问题确实是需要很强的电路分析能力,楼主对THINK的机器还没吃透

网友B:
进水的地方多看看!  一般的电脑都不会有2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地方多看看!  一般的电脑都不会有2个问题的!

我把进水的地方的件全量了一遍   包括断没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南桥坏的高手,不能乱说,误导别人啊,这种问题确实是需要很强的电路分析能力,楼主对THINK的机器还没吃透

我对笔记本的上电时序确实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