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独显没图子怎么修啊

楼主(2013-05-24):
今天接一台,ibm R61独显机器,上电到0.9A,发出4次4个报警声共16声,内存不上也是一样,查了点资料说刷BIOS能好,就刷了BIOS。装好BIOS开机还是在0.9A只是没有了报警声了。上整断卡,显示是00,复位信号灯亮。然后怀疑是复位信号没有,于是上CPU假负载,测CPURST对地1欧,手里没有R61的图子就查了哈T61的图子,看了下好像CPURST就只通道北桥和键盘接口。键盘拔了的还是对地1欧,请教下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北桥信号短路,还有换北桥的话怎么把黑胶搞掉。加黑胶最烦咯

网友:
桥拆掉了CPURST还是对地1欧

网友:
CPURST怎么飞线,没图子。求高水平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