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自动上电

楼主(2013-05-24):
联想E46A  自动上电 正常显示,能关机 不能用开关开机 ,用恢复键可以开机  程序关机后自动重启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不行刷个BIOS看看可以吗?

网友:
RTC电路漏电不

网友:
碰见过,华硕F6E的一个老本,是关机变重启,装了系统OK。但是你是按开关无法开机,我想你的应该是EC或者BIOS的问题。

网友:
板子没有进水吧?怕进水了。仔细目测一下,说不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