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温度高的离谱,求前辈指点!!!

楼主(2013-05-24):
笔记本运行游戏,显卡温度会升到100+,有时连开网页显卡都会升到八九十度,开个暴风影音开视频,现在都可能自动关机,CPU等其他温度还算正常,就是显卡温度特别高,求前辈指点
(PS:自从本本被我一拳砸过之后就出现额这样的问题)

网友:
好像没有办法根除,改一下风扇。

网友:
风扇运行正常吧,我装了个ETS的抽风散热器也没用啊
型号联想Y450,内部灰尘全部清理过,重涂导热硅脂会好些吗?要换导热铜管吗?但还如果是导热问题,为什么CPU那些温度没有出现高温报警呢?

网友:
要看看 散热器充分接触到晶体没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貌似再来一拳,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温度好好清理看看

网友:
散热器变形 在来一拳打回去

网友:
散热铜片被你一拳打变形  导致不能完全接触到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那的散热没有接触到吧

网友:
散热器应该没有接触到显卡晶体

网友:
散热器的问题··你加个铜片进去看能解决不,不行就换散热管把

网友:
需要保证赛热片与显卡核心的接触良好 这样才可以帮助显卡散热
另外 你可是尝试下降低显卡频率以达到降温的目的

网友:
还有一点 你说你一拳砸过后温度就很高
那当显卡达到你所说的温度点后 显卡是不是确实温度很高呢?
也有必要检查下温控电路这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