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奇葩故障,求助

楼主(2013-05-24):
今天接到一个机子,装上CMOS电池不开机,拔掉能开机i。但是拔掉CMOS电池装上电源电池又不能开机,只有拔掉CMOS电池还有电源电池才能开机
不开机

网友:
BIOS资料丢失和南桥都有可能,我前几天修一个E40的只要用风枪在南桥周围吹一下就能开机

网友:
刷个bios,或换南桥吗

网友:
COMS电路出问题了?查过没?

网友:
我没有修过 , 我觉得是RTC电路, 南桥 。

网友:
重做了南桥 ,终于好了

网友:
呵呵,我上次也见过这样现像的机子,我的是DV4独显的,最后没修好,客户太急拿走了,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查CNOS与RTC电路之间的电子元器件 和电池与RTC电路的电子元器件

网友:
应该注重捡查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