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G31全板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3-05-24):
下大雨,没生意
从料板里找了一块没拆过件的,以前没修好的主板
决定要修好它
致铭G31主板

这种板,不用找都知道没图纸
记得此板以前是NB供电管击穿,管下面的铜铂也烧了,桥也挂了,当时换了管换了桥没修好就放着了.

今天拿出来,上电,还是一样,不走码,无复位,全板供电正常.不缺任何供电.

量了一下IDE复位,无电压

PCI和CPU等也无复位

怀疑以前做的桥不好,又换了一个

换后一样,不得不按步骤慢慢来.
平时修板一般不喜欢走时序,怀疑哪个先干了再说

然后查时钟,芯片供电正常,14.318已起振,

这个以前不振的,上次换了个时钟芯片就振了

PCI也已有33M时钟

其它的不想再查,我认为时钟已正常.
按修板三步曲:供电、时钟、复位 来看
前两步已出来,但复位就是不出

你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CPU供电正常得很,该多少V就有多少V
桥我换上新的
没图纸你能把它怎么样
鉴于BIOS爱出现各种各样的怪事,刷了几个还是一样。

最后又转向CPU供电芯片ISL6312
希望能从中得到突破

因为CPU供电已正常,所以从来没想过要去量PG信号
病急乱投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去测测它看看
没想到真的不正常
ISL6312第37PIN为PG

在CPU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实测此脚为0V

太大意了

到底是芯片没发出,还是被拉低,这要跑线路了
路得线路如下:

原理图如下:

画出了电路图,就好办了
PG信号一般为开漏输出,只要断掉R1、割掉VRMGD那根线,便有分晓
PG那里应该还有一个上拉电阻,或两个串联分压的电阻,我没画出来

吹掉R1,开机再测。。。还是0V
些时想割线,但始终找不到地方下手

只好先去测测Q1、Q2
问题是R1我都取掉了还是0V,三极管这边应该干系不大,
此时脑海里仿佛有一小精灵对我说:“哥,别懒,还是看看再说吧。”

好吧,前面我不也认为CPU供电都正常了没查PG吗,最后不是出事了吗?

哥就听你一回

再看图,开机测得Q1基极为5V,此5V为待机电压,这个情况当然会把PG拉掉
但哥已断开电阻R1了,你还拉什么?莫非此管C极会隔空取物?电磁感应? 抑或是得不到上拉?

此时我认为要么是PWM坏了没发出,要么是VRMGD后级拉低
没想到当我再测Q2时,又有新发现
Q2基极有1.05V,不知是什么JB信号,没图纸真他妈麻烦,连它是不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西去西天取经的都不知道

但偶们知道Q2基极有1.05V,Q1基极还是有5V的话,就不行了,这严重违反了《国际电路图法》第250章、第38条规定
请原谅我自订了这个法规

不管你Q2是李刚还是郭美美,都应该拉出去枪毙(请李刚和郭美美原谅我拿你俩做比方)

从元件盒里找了一个NPN出来,焊上
发现Q1基极5V已被拉到0

修好了这段,本想去找个ISL6237来换换,无意中看到诊断卡有变化
复位灯灭了
什么情况?跑码了?

*脏话*,真的跑码了,不但跑了C1、D5,还跑了2A、38

为什么干了R1不行,而干了郭美美就行,看来这和女人很多时候能解决很多问题的道理有点相仿.

此时PG为1.2V正常

致铭的LOGO

网友:
爱 至名主板有这致命的缺陷

网友:
佩服楼主,技术牛

支持 反对

网友:
还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断开R1,还是没PG

网友:
楼主这么好的文采干维修真的是浪费了,呵呵!

网友:
图文并茂真是太好了

网友:
楼主强,今天有学到东西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R1不是断开了吗?楼主你还没说你把R1焊回去了吧 呵呵。这个PG信号是南桥提供的。VRMGD这段楼主也考虑了一下。是我估计可能会犯干南桥的错误或者是换PWM。但是R1既然断开了。后面也应该不影响了啊。这故障也算是奇葩了。谢谢楼主分享。小弟研究了一下 略懂了

网友:
楼主图上画的R2是不是写错了10欧姆,按照欧姆定律一端接5V一端为0,电流到了0.5A了,为了一个PG信号就耗了0.5安电流时不是太浪费了,而且你那小管子Q2能抗多久为他担心,随时还会挂,建议你把电阻阻值换到100欧姆以上。

网友A:
真的搞不懂为什么你断开了R1后,PG还会被拉低.只有一个解释,跑的线路有点点问题,以我的经验,一般PG信号都是直接接三极管,中间一般不会有电阻.

同意看法 线路没搞清楚

网友:
我认为楼主的技术还行,比我刚学的强多了

网友:
信号级的维修师傅呀,起敬

网友B:
这个R2肯定不是10欧姆,一般都有几十K以上,这个是画图工具自动标注的,我忘了删除,发贴时我也看到了,但已上传了,不想再传一次,所以就任由它兴风作浪了,大家大概明白个意思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搞不懂为什么你断开了R1后,PG还会被拉低.只有一个解释,跑的线路有点点问题,以我的经验,一般P ...

应该是跑线路有问题,可能我没跑完.但PG和Q1确实是不直通的,这我量过,所以我暂时跑出了这个电路.

网友:
其实 很多板子的  没有复位  都是电源好信号 或者 PG没有信号的维修呢。

网友C:
师兄你这个是什么画图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兄你这个是什么画图软件?

绘图助手  百度一下就出来了,简单的小软件.

网友:
真是不解了的

支持 反对

网友(2015-05-20):
引用 网友B:
这个R2肯定不是10欧姆,一般都有几十K以上,这个是画图工具自动标注的,我忘了删除,发贴时我也看到了,但已上 ...

是的,R2在这里一般起到限流保护和上拉作用,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Q1 NPN这个三极管,本身阻值变小的话,对5VSB流过本身一端的工作电流值阻碍性能也会减弱。

网友D:
为什么拆了R1,PG还是没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拆了R1,PG还是没电压?

应该是由于Q2本身击穿损坏 导致Q1高电平导通拉低本身C级工作电压引起的,这里的R1应该是多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由于Q2本身击穿损坏 导致Q1高电平导通拉低本身C级工作电压引起的,这里的R1应该是多余的。

可是R2已经拆除了,和前面的Q1,Q2没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是R2已经拆除了,和前面的Q1,Q2没关系了。

楼主这里跑的线路有问题,VRMGD信号在这里应该是连接两个串联电阻中间分压点的,如果换成R1的话,VRMGD信号电压就无法上拉工作,一直保持低电平状态。

网友:
英特尔的板子,不复位应该好修一些,单桥除外!!!南桥得到连个PG,且在供电时钟正常的情况下,就会发出复位,如果这个信号不正常,下面查IO发出的PWROK

网友F:
1.05V已经可以Q2导通了?我现在对三极管、MOS管还不太懂。如果直接去掉R2,效果会不会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5V已经可以Q2导通了?我现在对三极管、MOS管还不太懂。如果直接去掉R2,效果会不会是一样?

Q2本身为NPN类型三极管,本身B级电压大于0.7V以上就可以饱和导通,直接去掉R2的话,相当于5VSB与Q1本身B级处于断开状态,会使Q1工作一直保持低电平截止状态,即VRMPG信号一直保持高电平状态,会造成主板关机不能关闭CPU供电,这里Q2本身B级1.05v电压应该是由总线供电电路那边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感谢了,说得太详细了!我没有考虑到PG信号电平状态的问题,正确的说,我是不懂得。

给我的解说加点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