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g2263wl程序

楼主(2013-05-24):
感觉这台显示器 开始 出通病了,  大家都在找程序,为什么要怀疑程序呢。
此机故障时开机一会掉电,按键开关没反应,重新插拔下电源 ,会再次开机,然后一会掉电。
拆机测电压正常, 拔掉开关 测急故障依旧。排除电源供电,开关按键板,问题还是出在驱动板上, 很可能是驱动板程序,复位,时钟问题、所以要从简到繁一一排除。   此机电源板5v橙色滤波电容容易漏电  建议先换掉, 然后晶振换掉,测机是否ok,   不ok刷程序吧    !本人就没刷程序第一步搞好一个,  看情况来吧!
程序奉上——————G2263WL  A25L020A0    NT68660UFG

A25L020A0

网友:
真的太感谢了!!!我接了一个机器就是BIOS的问题,正好有你这个,太好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  刷下试试

    刷好告知一下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好告知一下  ok

刷好了,刷完直接就OK!!收钱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