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上cpu 掉电 维修

楼主(2013-05-24):
delln4010   进水机,,,拿来开机直接到0.65 掉电。。 拆机,看不出进水痕迹。  量待机电压3.3v 有 5v没有。这个机器是要开机有5v的,,拆下cpu 内存 开机不掉电了 换cpu 还是一样,,查cpu电路。。芯片旁标号pr16的电阻短路。换掉。。还是一样掉电,;1.05v供电 不上正常有电 上u 电压就掉下 查1.05v 来源,,发现是来自pq7 ,查pq7拆掉,发现下面脚有腐蚀 洗干净装上去正常,上u 本机修复

网友:
pr16的电阻短路,不会吧,没有听说过电阻短路。

网友(2014-02-18):
电阻短路?是电容吧?

网友:
版子不一样还是怎么回事?PQ7是管1。5V电压的好吧,怎么会是1。05V呢?

网友:
楼主思维太快乐了。我跟不上了哈

网友:
不知道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