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块板子上的三个东西,实在查不到资料,有谁看见过?

楼主(2013-05-24):
jwg41m3-b11  杰微

整版没看到有io,就这个不知是啥,是io?网上查说是温控检测,没有资料

cpu供电芯片,没有资料。另外第三个字符是数字“1”还是字母“I”?看着像1,找半天找到一个图纸里有upi6205,48脚,而这个是40脚。

这是时钟ic,大厂家,就是找不到她的资料。

实在没办法了,也找不到用这些ic的图纸作参考,有谁看到过吗?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主板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唉  上次我也遇见过一个时钟IC  没资料。 后来代换被烧了两块时钟IC

网友:
应该是华硕或V星的Z系列的板子,楼主还是别找了,即使找到找到资料确定了故障芯片也不好找配件,太高端的板子了,根本就找不到配件

网友:
什么板子啊这是

网友:
第一个芯片就是IO啊,在H61板子上很常见的。

网友:
我也发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现在新出的一些主板上的IC芯片,在搜索的时候根本就没有PDF文档的电路图

网友:
第一个io
第二个只能能找个功能引脚差不多的换   最好不要乱换   不然烧的更多
三个时钟ic  只要附近的小元件有电压 基本就没坏  说明发出了时钟的

网友A:
第一个不是IO吧,IO不是128脚吗

网友(点评):
呵呵呵 你只见过128针的io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不是IO吧,IO不是128脚吗

是呀,我是个小菜鸟,我还以为IO都是128脚噢

网友:
1个管理  芯片,2个电源管理芯片3个,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