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板载网卡,重启后就认不到网卡,网卡打感叹号 ...
IBM X61 ,板载网卡,重启后就认不到网卡,网卡打感叹号求解,

楼主(2013-05-24):
IBM X61 ,板载网卡,重启后就认不到网卡,网卡打感叹号求解,
板载网卡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网卡的晶振爱坏,楼主看看。

网友:
能忽悠客户换个USB外置的?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不行就换网卡芯片

网友:
楼主修好没啊 这个网卡打感叹号问题的 好像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先换晶振试试再加下sb

网友:
一般都是芯片坏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