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 左边一个USB能用,右边两个都不能用,求解。

楼主(2013-05-24):
IBM X60 左边一个USB能用,右边两个都不能用,求解。
左边的5V正常,和阻值正常,
右边的5V 电压没有了,,但没插电量阻值是正常用的,有修的过这问题的朋友说下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哦,查下供电吧

网友:
看一下供电的转换管。

网友:
没供电就修供电啊。应该是转换的MOS管出问题了。

网友:
就是供电管坏了,换了一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