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读出一长城电源的两个电阻阻值!!!!

楼主(2013-05-24):
在一个长城300P4-PFC  2.31版上的大电容旁的两个电阻 5色环是灰 红 黄 金 绿  不懂得是多少欧的,请帮忙读出
还有一个在一个IC电源IC边的5色环是褐 黑 红 金 绿 不懂得是多少欧的,请帮忙读出

一  5色环是: 灰 红 黄 金 绿
二  5色环是: 褐 黑 红 金 绿

网友(点评):
告诉你,如果你有智能手机,装一个叫“ElectroDroid”的软件,电子方面的事情基本上都搞定。色环电阻不在话下,还能随身携带。

网友:
这电阻其实是四色环的,绿色不看

一:820K 5%
二:1K    5%

非常正确。

网友:
楼上两位的 都不一样哦,到底是那个对?

网友:
2楼正解,前一个820K,后一个1K

网友:
想不通为什么有绿色的在最后一环。。。。

网友:
应该是二楼的对的,这两个电阻是不是均压电阻,怎么不一样大?

网友:
前一个820K 这个是均压的 两个 但想不通为什么不是100K或者150K 为什么是820K。。。

后一个是在一个辅助电源IC旁边的,找了好多图纸看,好象是100K的。。。但实际却是1K

网友A:
二楼正解,820K的均压电阻,有的长城还用1M的和100K的,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正解,820K的均压电阻,有的长城还用1M的和100K的,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谢谢!已经知道了!

网友:
820K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