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液晶显示画面特别慢

楼主(2013-05-24):
AOC19液晶显示画面特别慢,鼠标动一下几秒钟才能显示清,后面跟着很多鼠标拖影,不知从何入手?是驱动板的事还是屏的事?
不知高手遇到过没有?

网友:
局部拖影是屏的问题,缺电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局部拖影是屏的问题,缺电压
能修吗?有两个这样的屏

网友:
测一下屏VGH电压

网友:
确切的说是屏的侧边 COG 没得到VGH电压 。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修好了,经验分享一下,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屏 没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