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的MOS管如何测量

楼主(2013-05-24):
不接电源 ,直接在显卡上测 ,测得结果有差别:一组数据结果显示正常,过段时间再测  数据和第一次不同 判断为不正常。请问 测 MOS管是不是 要从显卡上取下 测 ?本人是新手

网友:
MOS管在电路中确定D极和S极后打阻值法不准确用电压法根据不同状态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点评):
说的云里雾里

网友:
兄弟啊,这个还需要拆下来测量啊!你太有才了!今儿见识了。。。

网友(2014-05-23):
在开机掉电的情况下。取下显卡测量DS有没导通。通就坏。这个是独立显卡主板的掉电现象、首先要确认显卡短路的情况下这样测量比较合理。不知可否。

网友:
DS极电阻为0  基本上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