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42寸液晶电视偏色,缺色

楼主(2013-05-24):
tcl 42寸液晶电视偏色,缺色,型号为L42E9FBD    看去和19寸联想液晶显示器通病一样,偏色,缺色。脸上偏色,拆开屏线橡皮擦了一下还是一样,会不会是屏线坏了,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恢复出厂也不行!哪位大哥高手碰到过吗?哪里?的问题大点?

网友:
传说中的鬼影?换逻辑板AS15-F,或调屏参44

网友:
加焊主控试试

网友:
测一下逻辑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逻辑板故障

网友:
只能把原因归入逻辑板了。

网友:
逻辑板, 主板,屏线, 屏参数据均有可能

网友A:
怎么感觉是EC程序的事  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是EC程序的事  刷下程序试试

电视机也有EC?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把屏线 拔掉 再插上试试。 上次也搞了个缺色的显示器、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结果插拔屏线  OK 了~~~

网友:
以前AOC32寸的电视机也遇见过同样故障,不过还在质保,所以自己没有拆开弄

网友:
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应该屏后面的那块逻辑板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视机也有EC?

电视机就比显示器多以个TV板,其他跟显示器一样

网友:
跟EC应该没多大关系。。。。。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板子吧 如果不贵直接换板子啊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2014-07-19):
屏试过没有啊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的故障

网友:
GAMMA电压不对.......................................................

网友:
看看是不是AU屏,如果是就有可能是AS15F,如果这个块子有问题一般温度会比较高你用手摸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调一下屏参

网友:
屏线接口没问题的话直接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如果开机TCL的字幕是好的,那么屏与逻辑板是好的!很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屏线问题好像是

网友:
加焊主控,数据没传过去

网友:
如果开机可以显示完整的底色以及LOGO可以排除屏线以及面板乃至连接的问题,应该与板子有关,如果开机也是画异,屏线以及屏线连接的接口可能性比较大,仔细看焊接以及连接是否良好

网友:
先排除法吧。从屏线擦下开始。。查一下板子吧 如果不贵直接换板子啊

网友:
直接考虑逻辑板吧,查工作条件

网友:
程序坏了吧 也有可能是主控坏了 。修过偏色 主控坏的。

网友:
虑逻辑板的问题最大

网友:
程序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逻辑板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不过我见过屏问题坏了也是这

网友(2014-08-21):
新人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