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3-05-24):
三星300E4C   一键还原已经被格式化了,PE进系统之后 Cpan变为了100M 现在要怎么重装 ?所有分区 全部重分么?

网友:
为什么刚注册什么都没干积分是负的?

网友:
能把问题说的再详细一点么,你说的100M有可能就是你的一键还原的隐藏分区.

网友A:
大哥,你不是说C盘已经格式化了吗,那样怎么会找到C盘呢,那100M的是隐藏分区!

网友B:
那现在我要重装系统的话是要把C盘那隐藏的100M跟其他的盘合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不是说C盘已经格式化了吗,那样怎么会找到C盘呢,那100M的是隐藏分区!

好吧,我猜也是 ,可是C盘去哪里了、?我现在要重装系统该怎么装呢。

网友A:
C盘现在有不有不重要,除非你有资料!你现在把那个100M的隐藏分区删掉后重新新建分区,也就是C盘,或者你可以选择恢复分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现在我要重装系统的话是要把C盘那隐藏的100M跟其他的盘合并么?

如果你的本出厂时带操作系统的话那么这个隐藏分区保留千万不要删除;你现在可以重新开机第一屏显示时按还原快捷键进行恢复就可以了.具体操作看你的附带配件里的说明书应该有.

网友D:
1.100M不是你所谓的C盘
2.新注册会员都是负分  慢慢努力才可以变为正分

网友:
找一个懂软件的看看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本出厂时带操作系统的话那么这个隐藏分区保留千万不要删除;你现在可以重新开机第一屏显示时按还原 ...

可是还原已经被我弄没了,起哦把那100M格式化过了现在只有重新分区自己重装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00M不是你所谓的C盘
2.新注册会员都是负分  慢慢努力才可以变为正分

感谢大神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C盘现在有不有不重要,除非你有资料!你现在把那个100M的隐藏分区删掉后重新新建分区,也就是C盘,或者你可 ...

资料正在恢复中啊。

网友:
没什么资料格式化一下也没啥事啊。。

网友:
分区表恢复也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