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i3主板开机点不亮

楼主(2013-05-24):
acer4738的本本  广达代工的 I3的CPU 各供电电压都正常 电流跑到1.2A左右 PLTRST#信号有1.05V 内存换过了 bios刷过了 开机就是点不亮 屏上背光都没有。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兄弟你量一量主板的纽扣电池,看看是几V如果是低于3V的话换一个新的电池看看基本上可以听见系统声音了

网友:
感觉显卡有问题

网友A:
电流是怎么跑的?说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是怎么跑的?说来看看

电流先跑到1.3几,然后落到1.2左右就不动弹了  插不插内存一样的

网友:
没示波器是有点难修,用风枪吹下桥,看看

网友:
我的建议是多刷几个BIOS看看

网友:
这情况内存都没过呢,挡内存了吧

网友:
如果是NF显卡,就搞显卡吧

网友:
内存没有过,用示波器测下内存,看有没有检内存了!要是没有,用风枪吹吹桥,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