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3.5V待机电路rt8206

楼主(2013-05-24):
这个是EN开启电路是开启LDO电压的,正常应该是7到8V,用的是PD402这个二极管,貌似是反向击穿的,VS电压是19V,经过这个电压是14V,我就不知到这个是什么二极管,二极管应该是正向导通啊,这个就相反。有知道的否,这个管子坏了,用什么代换啊

网友:
PD401 和PD403是什么二极管,也是反向击穿吗

网友:
饼哥,能看到吗,求求解答

网友:
麦迪会借马刺拿总冠军吗?

网友:
哎,探讨二极管来,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拿冠军,求二极管答案

网友:
稳压二极管 当高于某值后反向击穿

网友:
就是没大师讲讲啊

网友:
19伏的VS经过稳压二极管反向击穿得到5V电压在电阻分压去开启LDO吧,我是这么认为的希望还高手说说吧

网友:
PD402是个稳压管,稳压值5V,当反相电压大于5V时反向击穿19V经过它就得减去5V,然后就出来14V的电压了

网友:
14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就变成4.6v

网友:
这个二极管应该没有坏哦,那个开启是由后面那个电阻分压的来的呢

网友:
这个是稳压二极管     401 和 403 参数是一样的    402  不一样的        期待高手讲解下 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利用了稳压管的雪崩效应反向击穿LLZ5V1稳压二极管,但击穿后的电压就不是5V了。

雪崩原理,那平常的稳压二极管是用的什么原理,是不是也击穿啊,一般的稳压管正及不是接地嘛?????

网友:
稳压管正极接地是另一种使用方式,例如一个最简单的串联稳压电路,稳压管接在调整管B极,就是利用了的稳压二极管这个特征,把调整管B极电位锁定,从而实现稳定输出端电压的目的

网友:
是7.5V的稳压二极管 可以反向击穿  改变两个电阻的大小进行分压到5V就可以了

网友:
刚算了一下7.5V乘以200除以300得到的结果就是分压到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