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cpu倍频被锁了

楼主(2013-05-24):
win7 64位,重装过系统,更新过bios,调过电源管理模式,还是不行,求救~~

网友:
没看明白啥意思! 给解释解释!  cpu插上能用不就行了!

网友A:
23的  现在只有8了   你插上适配器把电源管理调到最佳看看,会不会变回来。

网友:
楼主不懂电脑吧,I系列2代的,支持动态自动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的  现在只有8了   你插上适配器把电源管理调到最佳看看,会不会变回来。

我一直是插适配器的,电源管理是最佳性能的

网友(2013-10-27):
哎,给我一样杯具,倍频被锁定了

网友:
不给超频吧

网友B(2016-11-28):
求指教怎么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指教怎么好的。

刷一下bios试试吧,什么机器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一下bios试试吧,什么机器型号?

苹果笔记本刷bios 累死了。 版主留个联系方式啊。加你qq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笔记本刷bios 累死了。 版主留个联系方式啊。加你qq了。

好的,我找找同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