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显示器亮一下灭掉什么概念?

楼主(2013-05-24):
一台宏基Acer A221HQL,开机亮一下就灭了,这是哪里的问题呢?LCD的遇到类似的问题是太多太多了,可是LED的这会是啥原因引起的呢??还有,电压是21V,这会不会是太高了?

网友:
有换过屏  看看么

这孩纸 。。。

网友:
这种应该是平上面有问题

网友:
外挂灯条测试。点屏。。诸如此类,,跟LCD差不多吧。

网友:
唉,LED的还是没啥概念!都不知道那么多线都是干么的

网友:
21V明显低了,升压没有工作,保护了吧。
LED原理其实和LCD区别不大。
正常LED灯管电压应大于36V

网友:
21太低了肯定,35V左右吧。。你测下亮的时候跟不亮的时候电压呗

网友:
我说的21V,是我们平常变压器输出的5V和12V里的12V那路!!

网友:
  电压 正不正常 ,有木有保护 。屏绝对没有问题的。LED的灯管也很少坏 、

网友:
应该是屏LED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