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好一块关于1117稳压器故障的主板

楼主(2013-05-24):
今天下完笔记本课程,师弟让我去修一块客户刚拿来的电脑,soyo的主板主板主要问题是不触发,开关针没高电平,自然就想到了待机电路,也自然查到了1117三段稳压器,三端稳压器5V输入正常,输出0V,师弟把1117换掉无果,我来了之后打了一下输出端对地阻值000,一看就知道有严重短路,拆掉连接到跳线的二极管,还是对地短路,但是排除了跳线那头到南桥路线,接着拆掉所有旁边连接的元器件无果,只好用最经典的办法烧机,用可调电源调到2V(因为对地阻值000,严重短路,所以没调到3.3V),负极接地,正极接1117输出端,然后摸主板芯片发现网卡烫手,然后拆掉网卡,1117输出端阻值回到120多,心想这下应该没问题了,但是插电源后还是没待机,测1117输出端只有1.2V,用可调电源接了3.3V到输出端待机马上正常,触发开关跑马正常,心想应该是有微短路,微短路是烧机烧不出来,但是网卡短路有可能是雷击的,自然把声卡拆掉了发现故障依旧,把IO供电脚撬开也没用,最后我把三端稳压器输入脚和输出脚飞了一条线连接起来,主板待机正常,触发开关后正常跑马,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装上机箱后因为怀疑南桥有问题,所以测试了USB,键盘鼠标,加上了独立显卡都没问题!进行了压力测试没问题!维修结束!要是各位大侠遇到这样的问题实在找不到哪里的问题可以试一试哟!图马上上传

网友:
这样也行呀,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A:
1117 有几种输出电压的,换的不对吧

网友:
这样不应算作修好吧,别误人子弟哟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17 有几种输出电压的,换的不对吧

没有吧 我记得只有5V转3.3的 换了四五个1117还是不行才出此下策的

网友:
你主板的1117 可能是靠第一脚来控制 然后第三脚输出电压的  这种情况  换一个  5V 直接变压3.3V的稳压器就没事了吧  1脚管他接不接地  都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吧 我记得只有5V转3.3的 换了四五个1117还是不行才出此下策的

按照3楼的认真学习下1117吧。关于adj的

网友:
线有点长了,不好看

网友:
1117 3、2脚输出脚直连那3VSB直接成5VSB了,SOYO的1117一般是可调的,注意1脚相连的电阻有无掉件

网友:
其实,你应该把旁边的两个电解电容换掉……

网友:
三端稳压1117原来可以这样飞线啊,这样修理合理吗。

网友:
呵呵,高人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