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开机70几度,要疯了

楼主(2013-05-24):
本人电脑,sony cr-13的笔记本 ,win732位  ,4G内存  CPUT7500   ATIX2300显卡,温度超高,开机一般就是70度,然后不运用程序就是60度左右,一开网页或者一看高清电影,那个温度吓死人,CPU温度一下就90度 ,看一会儿就自动关机 ,要疯掉了, 硅脂  风扇这些都清理了, 散热铜管应该没有问题,有朋友说加液态金属膜可以,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帮助一下啊,跪求 。。。。。。。。。。

网友A:
如果散热模块没问题的话,在CPU那加个铜片吧,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B:
之前遇到一个东芝  CPU显卡温度都高!运行程序经常自动关机,后来加焊显卡,再垫了铜片  现在显卡温度低了不少,虽然CPU还是温度高  但是已经不自动关机了

网友C:
原来的硅胶没有清干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散热模块没问题的话,在CPU那加个铜片吧,一般可以解决

有时候开开网站CPU占用就100%  ,应该不至于啊,T7500的CPU不算太差 ,一般开网页也就是60度左右也不算高,但温度突然又80度 ,突然又70度,有的时候这样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硅胶没有清干净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遇到一个东芝  CPU显卡温度都高!运行程序经常自动关机,后来加焊显卡,再垫了铜片  现在显卡温度低了不 ...

我也想过干显卡 ,单身有些时候很正常,有些时候突然就是80度 ,然后突然又降成70度,变的很突然

网友:
要是都没有问题的话就只能把风扇改成常转了,那样也许会缓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