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5 不开机

楼主(2013-05-24):
故障现象:机器接电池正常使用中电池没电自动关机后.在开机不上电.

特征:1.接可调电源电流0.01A.单元电路对地阻值正常.待机芯片TPS51125的8脚VREG3电压.和17脚VREG5电压正常.也就是说线性电压出来了.
2.测量TPS51125的13脚EN电压0.75V.本人在这里纠结了.EN应该是VREG3和VREG5的开启电压(本人是这么理解的).应该通过R294.R293分压后为4V多.但是实际测量是0.75V.为什么还能开启VREG3和VREG5呢 .

请高手帮解释下

因为没有这个机器的原机图示(料号:BA41-01356A.AMD独立显卡).如果不用去理会着个TPS51125的13脚电压值(去掉KBC3_RST#后面的温控).那么对后面的时序是否会影响上电.
                                                       后面去温控
三星BA41-XXXXXXA上电时序

KBC3_RST#实际测量不到EC(本人修的机器EC是MEC1300-NU.而这个替代图是MEC1308).那么KBC3_CHKPWRSW#(开关)电压跳变正常.但是EC未发出KBC3_SUSPWRON信号(EC已经更换新的了).EC工作条件只能测到电压是应该是正常的

MEC1300-NU晶振集成到内部了测不到.复位不知道哪个脚位.还有着个机器BIOS应该是参与上电的( 待机有电压)
但是25Q16BV的BIOS本人用户TL866没读出来 .

请高手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