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了一只IO!

楼主(2013-05-24):
捷波HA03-GT通电自动上电然后保护性掉电,不能再触发,ATX的PS_ON 0V,跑线路IO的83脚PS_ON连到一个F725C9DS,应该是一个电源管理IC,ATX的PS_ON有它控制!再检查发现是IO的PS_ON脚漏电,省很多字~~!废了他武功,利用SLP3信号加一级反相代替PS_ON!

网友:
我很关心  楼主的万用表多少人民币

网友:
有钱人用那么贵的万用表

网友A:
结果是修好了,LZ如果把如何判断故障的大致过程写下来。就更漂亮了。 不过这是我第一次见这种的。
说实在的LZ确实NB了 , 有个疑问 你说的加一级反相是什么意思?  加个NPN三极管,S3进入待机状态。 就是没搞明白你是如何判断IO漏电。

网友B:
还没有这样改过。一般还是拆一个IO快些。

网友:
表亮了,福禄克289 比我的cf260还贵。

网友:
这款主板有个通病就是IO爱坏,这个型号的主板我至少都修过20片同样的问题,楼主的万用表才是亮点.

网友:
楼主  的加一级反相是 神马意思。   我淘宝查查楼主的表

网友:
3000多的万用表。  楼主太牛逼了~

网友:
此神表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矣,3000多块大洋呀,用不起用不起用不起用不起,俺只用了个100块的。

网友:
吊丝伤不起!一直在用100块的万用表

网友C:
看的有点迷糊,知识不够啊。但是还是佩服楼主的功力和膜拜他的万用表。其实换个IO不就好了?

网友:
有钱人啊,用的好表,能用好表的人可以代表别人,比如有些人戴了3个表

网友:
楼主在哪做维修啊  生意一定很好吧  用这么好的表 羡慕的   屌丝伤不起啊 一直在用二百多的表

网友D:
LZ这是什么板子   板号是什么    怎么判断它的PSON漏电的

网友:
这玩意是美国进口  要3 。4 千块人民币 一台呀 不知道用着什么感觉 我用的75的胜利

网友E:
不知道笔记本可不可以这么干

网友:
表亮了,福禄克289
能用的起中国和表的水平不会低

网友:
楼主照的相片也超级凊的!

网友F:
楼主实在是高,不过担心这个造型能收到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实在是高,不过担心这个造型能收到钱吗?

为啥不能呢?只要处理好故障就行了!算算价钱修这块主板如果手上没有这个IO更换要购买的话零件费10与啊加上顺丰12还要等一天时间,收客人起码60才算平衡!我这样做只收40元保证所有功能完全正常!客人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几大千的万用表!

网友:
我也不会台式机  大家都在说你表  我看了下3k多啊

网友:
屌丝LZ,3000多买个表,省个IO

网友:
从来还没有这样想过,LZ可是给我又指了一条明路啊

网友:
3K多米的表啊。。。。百元内胜利飘过。。。。

网友:
另外。。楼主拍的图片也是相当的清晰有木有?什么相机?

网友G:
确实是高手。我是菜鸟。想请教一下。你那个芯片脚飞线是怎么弄的啊。我怎么要不就焊不上。要不就是连一大片锡

网友:
高手,福禄克289有点贵哟。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看过他帖子。不过就怕这样做不知道能顶多久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结果是修好了,LZ如果把如何判断故障的大致过程写下来。就更漂亮了。 不过这是我第一次见这种的。
说实在的 ...

一开始楼主说反相 我以为扯到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上去了,后来我看了下图纸,楼主的意思可能是这样,通过82脚SLP_S3这个高电平,来控制一只NPN管的基极,来拉低PS_ON,大概其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
好表好表。。还的表示下 新手 看不懂怎么修的。

网友:
lz牛逼,因为表哥要跑红了哦

网友:
之前我也有改过的。

网友I:
把83脚挑起来S3加三极管来控制绿线.

网友:
估计楼主是高富帅

网友:
用这么好的表 羡慕

网友:
楼主的亮点在表!

网友:
我只想说,楼主是有钱人,上电时序也很熟,确实NB

网友:
外接个三极管SLP_S3加电阻接B极E,C和内部集成反向

网友:
表也好,楼主的技术也牛。这钱挣的也多吧!

网友(2015-09-28):
引用 网友H:
一开始楼主说反相 我以为扯到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上去了,后来我看了下图纸,楼主的意思可能是这样,通过82 ...

嗯,这里NPN管子 E级是连接主板接地测试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这是什么板子   板号是什么    怎么判断它的PSON漏电的

这里PSON 漏电应该是IO 83脚本身对地阻值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确实是高手。我是菜鸟。想请教一下。你那个芯片脚飞线是怎么弄的啊。我怎么要不就焊不上。要不就是连一大片 ...

这里芯片脚飞线要用到尖头类型烙铁才行。

网友J:
像这样的一般要用多少参数的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J:
像这样的一般要用多少参数的换上去

IO芯片代换没有参数规定,只要对应引脚信号定义相同就行。

网友:
高手。。。。换一个IO漂亮点

网友:
理论透彻,很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开始楼主说反相 我以为扯到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上去了,后来我看了下图纸,楼主的意思可能是这样,通过82 ...

嗯,这里SLP S3信号在主板待机时候应该为低电平状态,开机触发由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到IO 82脚维持高电平状态工作,楼主在这里将83脚挑起来目的是断开这个引脚原来相连线路。

网友:
不愧是版主,厉害,做维修就要这样

网友K:
利用SLP3信号加一级反相代替PS_ON!   可以详细说一下嘛?

是S3控制T04导通?  CE一个接绿线  一个接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利用SLP3信号加一级反相代替PS_ON!   可以详细说一下嘛?

是S3控制T04导通?  CE一个接绿线  一个接地 ...

简单来说就是在IO 芯片本身SLP S3信号引脚连接一个限流电阻到T04  NPN类型贴片三极管B级,本身C级连接电源接口绿线电压测试点,E级接地即可,这样子做目的就是为了SLPS3 代替PSON信号完成绿线电压在主板开机触发时候的拉低工作。

网友L:
搞成这样想卖是肯定卖不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搞成这样想卖是肯定卖不出去了。。。。

换个IO是好点。

网友:
明显知识不够,不能理解,但楼主玩转电路,,修的利索,

网友M:
呵呵 直接改成  VIA    的三极管开机方式

网友:
新手学习了、这样的思路还是第一次看到、。!不过好像确实是万用表才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利用SLP3信号加一级反相代替PS_ON!   可以详细说一下嘛?

是S3控制T04导通?  CE一个接绿线  一个接地 ...

不是先有pson吗

neco -6 山寨

网友N:
SLP S3信号正常高电平产生后,IO对应引脚 PSON信号才会被拉低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L:
搞成这样想卖是肯定卖不出去了。。。。

打点热熔胶覆盖一下  只要一般顾客 是不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83脚挑起来S3加三极管来控制绿线.

原来如此 通俗来说  就是给IO到绿线原来的线路断开   加了个开关管 来控制拉低绿线开机 !

网友:
小伙子听机智,是个干维修的料

网友:
这么好的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N:
SLP S3信号正常高电平产生后,IO对应引脚 PSON信号才会被拉低工作。

哦,明白了,谢谢解释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呵呵 直接改成  VIA    的三极管开机方式

VIA芯片组主板开机方式一般是开机针,南桥,三极管,绿线。

网友:
哈哈  见识了  下次也试试

网友M:
引用 网友N:
VIA芯片组主板开机方式一般是开机针,南桥,三极管,绿线。

恩  ,。是的  和改的差不多 ,有南桥 的SLP_S3 控制 三极管直接拉低 实现开机

网友:
好高端的表

网友:
我勒个去!这万用表得修多少个板才能挣回来。。。

网友:
学习了 留下了 以后备用 好东西

网友:
看着楼主用的表   ,  顿时在看看自己用的BGA焊台和表    心都碎了    此表是神器

网友:
有钱人就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
我是来看表的。。。。

neco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还可以废了他的武功!!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维修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O:
楼主,这是个什么原理啊,看得我迷迷糊糊的

网友:
我在想,用这好的表,要修多少块板才能回本?应该不是自己买的吧,呵呵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是个什么原理啊,看得我迷迷糊糊的

借信号改线路原理,这样子做目的等同于原来IO PSON信号引脚到电源绿线电压测试点中间相连线路失效,实现SLP S3信号通过三极管开关控制绿线电压工作高低电平状态。

网友:
自问我也是修台板出家的,今天看见楼主这一招真是让我茅塞顿开啊!涨姿势

网友:
我不是来看表的  我是来看楼猪的技术的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是亮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借信号改线路原理,这样子做目的等同于原来IO PSON信号引脚到电源绿线电压测试点中间相连线路失效,实现S ...

是不是就是吧pson信号脚和绿线断开,但是那个电阻和小三级管作用是什么呢?其他主板的io也能这样吗?

网友:
利用了开关的开机电路的知识,利用按开关io会发出S3信号,很好的理论复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不是就是吧pson信号脚和绿线断开,但是那个电阻和小三级管作用是什么呢?其他主板的io也能这样吗?

就是把原来IO PSON信号引脚和ATX 接口绿线电压测试点相连线路切断,电阻和小三极管分别作用是起到限流保护和开关控制,只要参考开机触发型号的IO芯片都可以进行这样子改线路,除了W83687,IT8705,W83697这些无参与主板开机触发型号IO不能进行这样子操作。

网友P:
楼主实在是太厉害了,另外那个万用表多少钱,看起来要过千了!

网友:
新想法新做法很有创意谢谢分享成果

网友:
楼主大师也。多学习了

网友(2015-10-28):
这样都行到了赞个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实在是太厉害了,另外那个万用表多少钱,看起来要过千了!

美国进口的万用表,带示波器一些功能。

网友:
IO的PS_ON脚漏电这里可以理解成这个引脚对地阻值偏低短路,既造成F725C9DS电源管理IC一直接受到低电平工作状态PSON信号,即ATX 绿线电压一直处于OV低电平接地状态,最后引起主板自动上电然后保护性掉电,楼主这样子改线路的话,F725C9DS电源管理IC本身控制ATX 电源接口绿线电压工作高低电平状态功能也会丢失。

网友:
这是个什么原理啊

网友:
太深奥了,不是我这种菜鸟能看的明白的

网友:
这表。。。。。。。。我等只能膜拜

网友:
借用工作信号改线路原理。

网友Q:
只想知道怎么测是不是漏电

网友N:
引用 网友Q:
只想知道怎么测是不是漏电

可以测量 83脚对地阻值来判断故障,一般漏掉的话,对地阻值会变低出现短路状态,这里PSON信号引脚漏电 IO芯片推测上电不会发烫,只会影响相连F725C9DS电源管理IC工作。

网友Q:
引用 网友N:
可以测量 83脚对地阻值来判断故障,一般漏掉的话,对地阻值会变低出现短路状态,这里PSON信号引脚漏电 IO ...

你的意思是漏电=微短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Q:
你的意思是漏电=微短路?

微短路状态应该是对地阻值与正常标准相差不大,这里的漏掉也可以理解成 83脚对地短接相通,其在主板待机时候,这个引脚对地应该是高阻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N:
微短路状态应该是对地阻值与正常标准相差不大,这里的漏掉也可以理解成 83脚对地短接相通,其在主板待机 ...

为什么你什么什么都知道?太强大了

网友:
IO脚上飞线,这技术,估计在小米上刻字也没多大问题了,功夫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83脚挑起来S3加三极管来控制绿线.

超级赞啊,图都画出来了,不的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笔记本可不可以这么干

如果你有这样的焊接技术,一样可以的,关键技术焊接,行不行

网友:
有创新,真是牛人!

网友:
看表来了,哈哈哈

网友R:
PS_ON脚漏电啊,,这种不换就能解决的真少见

网友:
用好表的人水平也不是一般人啊

网友:
这里pson引脚漏电等同于就是主板开机触发io芯片对应工作pson信号不能正常进行高低电平之间跳变转化。

网友S:
利用南桥 的SLP_S3 控制 三极管直接拉低 实现开机,真是好办法。此法适用于所有的PS-ON引脚功能丧失的IO。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电子基础相当扎实,不然不会这么改这么巧的电路

网友:
楼主设备比较齐全,就差BGA没看到了

网友:
领教了这个创意呵呵

网友:
还能这样修呀,牛。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的意思是漏电=微短路?

微短路元器件很难察觉发烫情况,一般这里IO 83 信号PSON 引脚就算漏电的话,对地短路电流产生也不会很大,除非是本身供电引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M:
恩  ,。是的  和改的差不多 ,有南桥 的SLP_S3 控制 三极管直接拉低 实现开机

是的,相当于绿线电压直接通过南桥管理经三极管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变化拉低,IO芯片本身PSON信号引脚失去功能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R:
PS_ON脚漏电啊,,这种不换就能解决的真少见

换IO芯片也是需要花费成本的, PSON信号引脚漏电的同时,这个引脚内部电路工作将会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S:
利用南桥 的SLP_S3 控制 三极管直接拉低 实现开机,真是好办法。此法适用于所有的PS-ON引脚功能丧失的IO。

PS-ON引脚功能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引脚内部电路没有工作处于失效异常状态,PSON信号在主板开机触发状态本身工作低电平状态,则是通过83脚内部电路工作接地拉低。

网友:
楼主强大啊,学习了

neco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元器件学得好就是不一样

网友T:
楼主,改的稳定吗?这主板IO的问题有很多

网友:
高手啊,不得不赞一个

网友:
写的不错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这技术不错,不过那表也是6的一笔顶一台BGA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利用SLP_S3让管子导通,直接拉低ps_on,这个办法很有用,而且也给大家带来不少启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改的稳定吗?这主板IO的问题有很多

只要确保南桥工作条件满足正常发出SLPS3信号就行。

网友:
这群里牛人可真多

网友:
有创意,表笔也很叼

网友:
楼主第一张可能是正常状态下的F71883型号 IO 芯片 PSON信号引脚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IO 上的是绿油吗

网友:
IO上涂的就是绿油,起到固定绝缘作用。

网友:
在你们开来很基础的理论知识,我还认为很难理解,哎

网友:
维修方法很有创意!

网友:
呵呵,早这么改了

网友U:
利用了开关的开机电路的知识,利用按开关io会发出S3信号,很好的理论复习

neco -1 山寨

网友:
那个万用表相当到位相当到位

网友:
谁有这板的电路图?

网友:
我也是这样修改过。

网友:
楼主,你也太叼了

网友:
你爸爸妈妈知道吗,还是说你压根就没跟他们说

网友:
楼主很有思路,佩服

网友:
我也是这么说,表亮了

网友:
我草,楼主还是牛B

网友V:
厉害,,以后修板可以这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V:
厉害,,以后修板可以这么搞

这种情况也是缺少料件代换的情况下才会进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的有点迷糊,知识不够啊。但是还是佩服楼主的功力和膜拜他的万用表。其实换个IO不就好了?

你没有看清楚标题,这样子做目的是节省换IO芯片成本,同时中间省略了IO 83脚发出PSON信号通过F725C9DS电源管理IC接收最后通过本身某引脚内部接地拉低电源绿线电压的工作流程。

网友:
万用表是亮点

网友:
这万用表真心亮。。。。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强大的理论知识。。。加上强悍的动手能力。。这就是维修的最终目的。楼主牛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利用了开关的开机电路的知识,利用按开关io会发出S3信号,很好的理论复习

这里 S3信号是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后才会发出的,IO对应引脚只是起到接受作用而已,这里PSON信号引脚漏电的同时,并不影响IO 芯片82 脚接收南桥发送的SLP S3信号功能。

网友:
高手啊!!!又一个大神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S:
利用南桥 的SLP_S3 控制 三极管直接拉低 实现开机,真是好办法。此法适用于所有的PS-ON引脚功能丧失的IO。

PSON 引脚功能丢失的话,这里IO 82脚 接受到南桥发送的SLP S3信号工作也会失效。

网友:
有钱,有式,有本事。。。。。

网友:
我只想默默的问问,楼主是修什么的啊

网友:
楼主这装备好啊!

网友:
摄影技巧不错

网友:
楼主略叼

neco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这样改过。一般还是拆一个IO快些。

这里原本故障就是IO损坏,主板自动上电的同时,有时候开关针工作电压偏低处于异常状态也会引起。

网友:
这样都可以   666

网友:
高手一般都很少出来的。。出来都是亮表的。。来看表!

网友:
引用 网友N:
PSON 引脚功能丢失的话,这里IO 82脚 接受到南桥发送的SLP S3信号工作也会失效。

何以见得?

网友N:
你自己领悟下就知道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N:
你自己领悟下就知道了。

俺领悟不了!楼主所改的IO不就是因为PSON 引脚功能丢失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S:
俺领悟不了!楼主所改的IO不就是因为PSON 引脚功能丢失吗?

我的意思是PSON引脚功能丢失的同时,PSON 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就没有完全受到南桥发出的SLP S3 控制。

网友S:
引用 网友N:
我的意思是PSON引脚功能丢失的同时,PSON 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就没有完全受到南桥发出的SLP S3 控制。

佩服你的思维方式!PSON 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如果受到南桥发出的SLP S3 控制的话,PSON引脚功能就没有丢失的一说了。

网友W:
知道工作原理,就能这样搞,不懂的,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知道工作原理,就能这样搞,不懂的,只能换芯片了

还要知道IO芯片对应引脚工作信号定义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佩服你的思维方式!PSON 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如果受到南桥发出的SLP S3 控制的话,PSON引脚功能就没有丢 ...

PSON引脚功能丢失 的同时,即这里ATX 绿线电压保持在同一种电平状态工作。

网友:
修机就得灵活些,没有完全必要按原理图,能改下电路就修好的,才是最佳修理方案

网友:
楼主好强啊,这都想到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 ,修好了就是爽。。。

网友:
表示看不懂,太牛了

网友X:
高手啊,这个稳定吗

网友:
高深莫测,太厉害了

网友Y:
懂了,这是防止EC拉底

网友:
头好疼啊,感觉不会修了

网友:
看都看不懂更别说自己找原因了  惭愧啊

网友:
是个牛人  一般都是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X:
高手啊,这个稳定吗

只要能确保IO 82脚能正常接受到南桥发送的SLP S3信号电压就行。

网友:
2个亮点,万用表。IO这么修,我头一次见

网友:
装个人工器官,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Y:
懂了,这是防止EC拉底

IO PSON引脚漏电简单来说就是本身内部短路或功能缺失。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不懂。

网友:
收下我的膝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