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电压慢慢变低的原因

楼主(2013-05-24):
维修机型:神舟优雅W220R
故障:外显,但内屏不显示,高压条灯管正常[通过飞线给高压条的ON脚检测的结果]
机器屏线接口和高压接口分开
检测屏线接口供电发现3.3V会慢慢的往下掉
电路如下:
图1: [ C8未安装]

图2:

图1中    Q40  G极:2.85V左右,S极:3.3V   这两个极的电压保持不变
             D极电压开机后从3.3V慢慢的往下掉
由于C8未安装,所以分开取下C7 和C164,但发现电压还是一直往下掉。没有同时取下过C7和C164.
测试过程中未插屏线。
由于电压不对劲,所以一直没做桥。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压一直掉的原因。
另外如果有哪位朋友修过这个机器,也请指点一下修的思路。
感激不尽。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3.3VS_LCD只有上图的两个点,其它的没有了。

网友:
Q40为p沟道mos管,照你说的,g极2.85,Q40是不能导通的,应该是Q2的G极为高电平,Q2导通,拉低Q40的G极,Q40才导通,才会有3.3v屏供电,按你说的,你应该先把Q40换掉,注意,Q40是p沟道mos管,然后看屏供电,不行就查Q2的g极

网友:
楼上正解!前提是Q40负载没问题。Q2的G极是否高电平?如是,短接Q2 D S再看看Q40的D极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Q2的G极电压是由北桥发出的ENVDD过来的。照楼上这么说就是北桥出问题了。
但为什么按下开关后一开始F1会有电压,然后慢慢掉呢。是因为Q2 G极没有电压导通Q2的原因吗?

网友:
用断开法,一个一个的排查,看到底是哪边有问题。

网友:
断开了北桥到Q2 G极的一个电阻,发现电压依然没有。
北桥的ENVDD信号没有出来。加焊了北桥 ,故障依旧。
没折了。

网友:
直接把q40短接起来!
  这种问题应该是开启信号或者mos管有问题!

网友:
ENVDD 都没出来
短接Q40没有任何作用
除非你运气非常非常好,北桥内部显卡部分所有的信号都正常,就只有这一个ENVDD不正常

网友:
不插屏线?+3.3VS_LCD电压好像不会出来吧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不要纠结于电压往下掉不掉,关键在ENVDD,如有示波器可以抓一下ENVDD看是不是一点动作也没有,还是有出一下就又拉低了,万用表是抓不住的,另外要抓EDID看是否有动作,如果北桥发EDID信号屏上无应答,也会拉低ENVDD,所以要排除屏和屏线的可能性,在去修主板

网友(2014-07-17):
呵呵 你搞反了 你再仔细看看吧

网友:
呵呵,这样的问题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