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4):
ACIN是个什么信号干什么用的高手指点
信号
pfvl2008
ACIN 是表示外部适配器电源输入的意思

网友:
适配器供电~~~~~~~吧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插入适配器的检测信号 通知EC的

网友:
电源输入的检测信号!

网友(2018-12-10):
适配器检测信号,一般为高电平3.3V,0V会导致不触发。EC待机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