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容引发的“血案” 老鸟跳过

楼主(2013-05-24):
              今天接到同行送过来的一台联想旭日的笔记本 说是能开机  点不亮    接过来上电跑1.2几   电流慢慢往上跳动几下就停了     怀疑是显卡虚焊了    果断加焊显卡    拆机后      发现客户应该已经换过显卡了    上面用的是改良版631的显卡  如图
如此一来 是显卡虚焊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抱着一丝希望的心情  索性还是加焊了一遍显卡  装上显卡板  涛声依旧
只能拆下显卡板看看其他方面的原因   拆的时候发现显卡板旁边的USB接口一块异常的烫

大喜  可能找到问题的所在了   测了下USB 5V供电对地阻值

最后测的罪魁祸首是点解电容C473    将其拆下    不短
上电亮机   收费100   捡到了

第一次上图发帖  图片是后来补上的   表述不好 望多多包涵

总结:有时候像这样的轻微短路    能上电  可能会出现“假电流”   照成我们误判

学习了 谢谢LZ分享

网友:
哦,刚好有一台 接近你的现象。明天查下这方面的。可能同样故障都说不定。哈哈

网友:
LZ  技术不错运气也挺好

网友:
坐维修的一定要认真认真。在认真。不是每次都有好运气。加油

网友:
运气看来很重要啊

网友:
100少了点不?楼主在哪里的?

网友:
运气不错,这机器少有修不好的。

网友:
100修电路有点少了吧

网友:
现在做笔记本维修的人也很多   同行带过来的   100块左右  都很正常的

网友:
没有流血啊

网友:
只要能找到问题就能修好啊

网友:
维修观察是重点,有些目测也能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做维修 细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