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G7MT-S+

楼主(2013-05-24):
今天研究了一天这个板子,能力不强,没那么快解决。双敏UG7MT-S+,故障不进系统,不进PE,加载完镜像后就无限滚动条,应该是在扫描外设时没过去,BIOS里面禁用掉声卡网卡USB后顺利进PE,GHOST完系统也顺利进入,之后一项一项逐个测试,USB惹的祸,后来发现BIOS中设置为1.1模式正常。做完系统后不能在U口留有USB启动盘,否则一样不进系统无限滚动。只要进了系统后一切正常。这个问题应该换桥或刷BIOS了吧,懒的搞,能用就行了。反正进系统前不插启动U盘就行了。大家以后遇见了就BIOS设置USB1.1模式进PE  GHOST完装好系统后再调回来就可以了。附带图片

网友:
还有这回事,,,,

网友:
LZ都搞了一天的时间。 那为什么之前就没有想到刷BIOS?之后找到问题了,也没尝试过刷BIOS么?
保持怀疑态度,呵呵

其实是我没找到这板的BIOS

网友:
好经验 记住了

网友:
疑难故障是比较不好修,我第一次遇到一台CPU不良的,查了三天没有查出哪里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疑难杂症最耽误时间。

网友:
没有遇见过额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吧经常有GO完系统,插U盘蓝屏的情况,记得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