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3-05-25):
自己用大白菜做了系统启动盘,启动前有进BIOS设置过了,在有的机子上能行,有的机子不行。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U盘启动盘吗?做的什么格式的?HDD的可能兼容性比较好,CD-rom的就在有些机子上不能用

网友:
一些老的主板好像不支持U盘启动吧

网友:
有的主板不支持HDD启动的

网友:
有些主板不兼容,最好做个量产。我就是用量产的很多主板都可以兼容。

网友:
就是把U盘用量产工具单独做一个分区,跟CDROM一样,启动时选择USB-CDROM.

网友:
学到了,在使用过程中确实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U盘启动盘吗?做的什么格式的?HDD的可能兼容性比较好,CD-rom的就在有些机子上不能用

做的HDD,还有一个是ZIP没用过,难道ZIP比较好用些?

网友:
量产的话应该兼容的多些,可是HDD的大部分也是可以用的,是不是没设置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的HDD,还有一个是ZIP没用过,难道ZIP比较好用些?

我一般都用HDD的  弄个老毛桃PE  一般机子都能兼容  你也不能要求全部能上  如果可以  你弄两个U盘 做两种格式  这是一般装机人员经常使用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用HDD的  弄个老毛桃PE  一般机子都能兼容  你也不能要求全部能上  如果可以  你弄两个U盘 做两种 ...

正有这个打算,谢谢了。

网友:
老主板 不支持新的u盘启动的 , 做二个u盘吧, 一个用电脑店的 对付新主板,一个usboot 对付老主板

网友:
貌似我们做的都是zip````

网友:
三个U盘的路过,一个03的PE,一个WIN7的,一个win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