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1920 简单又奇怪的问题问题已处理。但还求高手解答其中的原理!

楼主(2013-05-25):
显示器:优派VE1920 19寸
故障:指示灯绿色亮但黑屏
初次怀疑灯管及高压问题
首先先用灯管测试工具测试了所以灯管电流一至也都可以亮。。
剩下就是高压了。。简单量下电压基本都正常就是高压部分由问题。。
刚回家有点小忙 就不想研究了直接改高压条吧。。
找到了14V 3.3开启(OZ9910 8脚连接的接口)还有个接地
接好显示器亮下就灭 连指示灯都灭了。。
心想我该都都没有错了 难道我判断错了 不是高压问题
结果我就找来了 别的机子驱动板及高压 接上去直接给灯管供电

结果亮了

这个就可以证明驱动板灯管没有问题问题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但是我接改高压的条件都OK呀 为什么就是不行
郁闷了一天 结果显放一边去 做其他的事情了,今天刚好来了个师傅过来店里拿点小配件 我就吧我遇到的问题告诉他了
他二话不说拿起万用表测了一通 。。就改了我一条线 那条线是供电。。他把14V供电的i线改到一个色环电阻一脚上了
结果亮了。。。那的色环电阻的一脚有17.5V左右。

就这样放在17.5V色坏电阻 显示器就亮了。。
求高手赐教 为什么这个板子上14V 不能给高压条供电。。而17.5V就可以。。郁闷了一天没有想出来,那师傅急冲冲拿完东西就走了。。没有做任何解释、、留下我郁闷一天、、、

网友:
这好像是给高压供电的保险电阻,你量量是不是小于5欧

网友:
这情况你愚闷,就学不到技术。你要想学到:你就去分析他改的线路的中间部件,它们是什么作用和原理,以后就不愚闷了。

网友:
14v带负载能力不够吧,设计本来应该是17v给高压供电的。

网友:
可能和你换的高压板有关吧,有的电压范围宽,有的电压范围窄

网友:
是你的高压板原因

网友:
这种高压条12V就能工作的吧  应该还有别的可能的

网友:
目测你本来就接错了。。有些电源板本来有3组供电5V,12V和18V左右的

网友:
主供电不可能底了吧

网友:
14V的位置在那里呀 你给张图 大家看看!!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的 原因 你换个高压条 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高压条换了好几种了 。。。

网友:
这个感觉应该是供电不足

网友:
说不定那只色环电阻是保险电阻,己经变质或者开路了。人家不过就是短接了这只电阻而已。呵呵!

网友:
可能那个14V不是从变压器直接出来的电压带不动负载,应该接17V那组电压才对,很多电源板空载状态下12V变成十六七伏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