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会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5-25):
接修到一台三星RV415,故障现象是不定时掉电。
有时开机之后马上掉,有时玩半天也不会掉。不管冷机还是热机的时候,都一样。
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后来清好灰,加了铜片之后在系统测试温度正常。都只有50多度。
怀疑过电源、但换过也一样。
客户说是键盘上溅过水,但之前被人拆过,主板上一点水痕都没有。也没有腐蚀的地方。
拆掉键盘了也是一样的故障。
此机还有个问题,就是内存有时会造成无法开机。不管你怎么擦,有时开得了,有时开不了。
这个CPU是焊在主板上的。
求思路。

网友:
自己帮自己顶一下,求一个思路。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款机子  但是故障是图像偏绿     你这个故障应该是bios或者什么地方有氧化 重点检查ec(我在这个就有氧化和虚焊)和电源管理芯片(有氧化或虚汗)                                     需要bios的话  叫一声  我给你提取(原机 软件提取)

网友:
好的,我马上检查一下你说的这个BIOS

网友:
内存会造成无法开机,这点。我估计不是内存造成的,应该还是主板上。

就是啊

网友:
要死要活的主板不好修,没有把握要赔钱的

网友:
我有一台好机 子的BIOS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