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被骗了显示器有时发抖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3-05-25):
最近在淘宝上买块LG140WH4的屏回来用显示器测试软件测没问题,可是过几天发现屏不时的抖动.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可能是 电压不太稳吧  抖的是后测下电压看看

网友:
我记得Y430也是LG  的屏,用一些时候了就抖,只有换屏啊。

网友:
屏线  显卡  屏 分清 是那的问题。如果是屏的问题退换货。

网友:
买到闪屏门的了,退吧。。

网友:
典型的闪屏门啊

网友:
。。应该是被骗了,退货吧。。还是屏的问题。都冻的发抖了。。

网友:
模块有问题的吧。。

网友:
闪屏门呀,,,

网友B:
如果是买的显示器,没过保就换吧,如果换不了,建议检查下供电,尤其是高压部分,也有可能是灯管打火,一般瓶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也不排除屏板供电不稳

网友:
屏有问题吧啊

网友:
   应该是电流不稳定吧 ,屏一般木问题吧 ,lz 可要排查清楚 啊

网友:
LED的屏,特别轻微的闪,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 电压不太稳吧  抖的是后测下电压看看

测哪的电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买的显示器,没过保就换吧,如果换不了,建议检查下供电,尤其是高压部分,也有可能是灯管打火,一般 ...

我的是LED屏不会测呀

网友:
LED啊 。。早说啊 你为什么不早说
LED就不会灯管打火了。
那是屏本身问题? 楼主去退货啊

网友:
你是不是花150元买的那种LG的屏啊,楼主你火了,    准备在买个500多的好屏吧,一般屏都这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