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BIOSTAR A770E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3-05-25):
先传上板图吧

第一步:观察外表,看COMS路线正常没有跳反,而后在断电情况下测量ATX插座上的3.3V橙色、5V红色、12V黄色、及ATX第9脚紫色线5VSB、测量 PCI A14脚3.3VSB 或测量 1117中间脚,1.8V 1.5V 1.2V 几组在南桥旁边的电感,电阻,排阻对地二极体值(对地阻值)都为500左右为正常。
第二:按五大待机条件与三个触发信号检查:
五大待机条件分别是:VCCRTC、RTCRST# 、32.768KHZ晶振起振、3VSB(待机电压)、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
三个触发信号分别是:PWRBTN# 、SLP_S3# 、PS_ON#
先按按五大待机条件来修:
因为待机电压是加电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待机电压不正常主板就不会加电。
1、3VSB或3VDUA,待机电压一般为3.3V,是由5VSB转换,待机电压3VSB测量点在:PCI显卡插槽A14脚或21脚。结果测量3.3V为正常
2、VCCRTC是COMS电路里为南桥待机时实时时钟供电 ,检测点:在CMOS跳帽第一脚 上测量为3.3V正常
3、RTCRST#是南桥待机时的复位,测量为3.3V正常,RSMRST#为高电平3.3V说明I\O已经OK了。
4、32.768KHZ 南桥晶振两脚其中一脚电压为:0.26V  另一脚为0.15V也是正常,并且两脚有正弦波。
5、RSMRST#在IO(IT8718F-S)的85脚3V左右为正常.
(注:上面测量时只有四个,但待机条件是5个,因为还有一个是跳帽上测量两个的,分别是:VCCRTC与RTCRST#)
                              根据以上测量待机条件均为正常
按三大触发条件来修
PWRBTN# 、SLP_S3# 、PS_ON#
1、PWRBTN# (PANSWH#):I/O的第75脚PANSWH#(PWRBTN*)此脚为上电触发脚,低电平有效。没短接开关时(待机),此处为高电平(#),一旦用镊子短接开关PWR_BT时,此处是一个低电平,I/O芯片得到低电平信号后,才会进行下一步工作(过程)。72脚PWRON#,当I/O芯片第75脚PANSWH#得到一个低电平触发之后,此脚送出PWRON#信号给南桥。此脚工作时由3.3V跳变到0V,这检测也是正常。
2、SLP_S3#(I/O的第71脚):也有图纸标示为SUSB#或PSIN#,南桥得到第72脚PWRON#信号之后,该信号才产生,工作时由0V跳变到3.3V.为正常,I/O的第67脚VCCH也有5V供电为正常。
3、PS_ON#:此脚是上电电路中最后完成一步的引脚 ,当I/O第71脚SUSB#(SLP_S3#)收到南桥发出的SUSB#信号之后,也就是说I/O芯片得到南桥送来的允许信号,就会由此脚输出一个恒定的低电平,把ATX电源的第14脚绿色线的电压拉低。最后短接开关时不能把第71脚SUSB#拉为低电平,就是南桥没有发出此信号。

下面按ITE IT8718F-HX芯片加电电路,也就是I/O的工作原理来分析一下:当接入交流220V时,ATX电源产生待机5VSB电压加到I/O上,给I/O内部的开机模块提供工作电压,同时又经过元件(三端稳压器1117)降压成3.3VSB给南桥实时时钟电路及南桥内部的触发模块电路提供供电,完成待机。
当触发PWR开关时,产生(1)PWRBTN*,信号给IT8718F I/O的第75脚PANSWH#/GP43(PANSWH#似乎是电源的应答GP43是另外一种模式下的通用io引脚43#),I/O接到此信号后,经过内部的处理通过(2)第72脚PWRON#发出一个3.3V到0V的电压跳变给南桥一个SB_PWRON信号,南桥接到SB_PWRON信号后,经过内部的逻辑处理,发出(3)3.3V   SLP_S3#信号到I/O的第71脚SUSB#,I/O接到SUSB#信号后,经过内部逻辑处理后由第76脚PSON#发出一个持续的低电平PS_ON信号给ATX电池的绿线,即24针ATX电源接口第16脚。ATX电源接到此信号后开始工作,发出主板工作所需要的各组电压,完成整个加电过程。
最后结论:76脚PSON# :待机5V,。短接开关也可以拉为持续的低电平,这也是正常 ,也可以把22针ATX电源第16脚绿色线的电压给拉低,到这一步应该可以正常触发了。但是如果短接开关后可以把绿线拉为持续的低电平,在24针的ATX电源插座的绿线可以测量到是持续的低电平,如果断开220V再接上的话绿线还是低电平,必须断开ATX插座重新插上待机才可以恢复高电平,这是不是ATX电源有保护了。请大家分析下这故障!
南桥也重植珠了,I/O也换过两个了,现在还是不能触发,下面传上I/O原理图供大家参考一下。

架构图IO的型号下本图纸上型号不一样,只能做参考吧
下面是IO的型号

网友:
IO71脚SUSB#没有发生持续的低电平,也就是南桥有问题,可能南桥内部的触发电路模块坏了,重置肯定不行的,建议更换南桥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不行在换桥看看

网友:
RTCRST#测量点在哪里?

网友:
你这个板子修好了吗??到底是不触发么。。那怎么76脚拉低了,绿线也低了。。主板不通电??必须拔电源插座??那应该瞬间有过电的现象啊。。你不插12V口试试。。是短路,还是不触发??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653561#lastpost

网友:
拔出ATX电源24pin排阵,电源断下点绿线5V就能出来了,但一触发电源就保护。再次断开4PIN的12V触发,原来是CPU供电有短路,用“烧机法”电流慢慢调到最高,电压到达12V快速用手摸CPU供电场管也不见一个发烫,用万用表测量焊在小4里电压也变成0V了——大短路了,最后拆到第二相供电的下管击穿,换上开机OK了。

网友:
你这个是叫不触发啊~~~~

还是叫上电保护吧~~

网友:
你修板不上诊断卡的吗?看不到诊断卡一亮即灭?

这种故障,上卡,一亮即灭,再开不亮,短路,拔小4PIN现上电试,不闪断了,就是CPU供电短路,万用表打各MOS管GS极看阻值,3分钟搞定的事,你倒好,5大待机,3大条件,南桥重植,换2IO, 我看你是白学了~~~~

网友:
秒杀的对象被楼主修成这样,我被打击了。月饼老师应该狠狠批一下,竟然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