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0 4脚待机电压正常是多少?

楼主(2013-05-25):
金河田s3008电源,短接绿线不启动,5vsb正常,7500 4脚电压3.24v,此脚电压是不是应该高于3.3v?大家怎样短接此脚?此脚连接7500的7脚拉低可否?4脚连接的50v2uf电容更换无果,这个小容量电容大家怎么测量好坏?数字表二极管挡无值就是好的吗?感觉不到电容的充电过程。问题很菜,恳请不要笑话,先谢谢大家。

网友:
你顺着绿色线走,看所经过的三极管和二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
真的很小白!电容充放电应该用普通指针式的表才能看到,用数字表??。。  7500的4脚电压是否正常应该看在待机时3.24V,在短接绿地后能否下降到0V来判断。如果能降到0V,则测量7500的8、11脚输出是否正常,正常才到查相连的推动三极管、主开关管及其旁路元件

网友:
查7500第十二脚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查供电脚到变压器熔断电阻是否烧毁

网友:
同意3楼的,先查该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再继续查其它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