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南桥背面电阻阻值求助

楼主(2013-05-25):
三星R428南桥背面的电容漏电,把电容吹下来时安全工作不到位,把未装上电容下边的电阻也吹掉找不到了,请问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的。第2个问题是下边有个电阻阻值为0,请问这个是正确的吗,如果它不为0的话,应该是多少阻值的。第3个问题是CMOS电池换新过了,如果不装电板的话,光CMOS电池时CMOS信息不能保存,装着电板就一切都好;而且CMOS归零后重设过第一次开WINXP肯定会自动重启,后面就一切正常。
现在就这么着在用,用着是一切正常。

网友:
网上有图纸,下一个查下吗

网友:
弄好了吗,我用的是R428的本,用不用帮你看下,用的话M我

网友:
R428是这样的    第一次开会自动重启一次啊
     话说最近修了好多R428  都是大短   不是南桥背后的电容坏   是公共点组织只有4

网友:
在一个旧板上刚测的。在线测为4.6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