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的华硕ET2010AG一体机求助中

楼主(2013-05-25):
        机型:华硕一体机ET2010AG    板号: LA-6701P
        原因:雷击机,听说用户在使用中,雷电还通过鼠标线把当事人电到一边了,可以想像当时的情景啊,是多么

               的刺激啊,不过电电更健康
        外观:拆机就闻到一股糊臭味,看到板一个固态电容已爆,相对应的板背面的MOS管烧糊,网卡到网桥的几

               根线表层已起皮,其它表面看似正常
现在的故障:接可调电源待机0.01,接开关键电源没变化,但电源指示亮大概5钞后就灭了,再按开关还 是一样
  维修过程:更换了电容 MOS EC 南桥,确定换的这些没问题,全新的,至少每个换了两次, 网卡也发烫,拆掉没

                装,BIOS已经刷过,还是一样,因为没找到图纸,中途还抱着一丝丝希望打了华硕的售后,看能不能给
                份, 人家说是这东西是商业机密,给谢绝了
               现在我查到比较明显的问题是,EC的晶振用万用表测得有压差,但用示波器测得只有一脚有完美的

               波型,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来个全板图

PBIN-OUP#一直为持续的3.3电压,显然是不对,但按开关,电源指示会亮一会,可以说明EC内部工作了吧,让这个PBIN-OUP#跳变,EC还需要那些条件?
没图纸伤不起,没板更换吭爹啊!               希望大虾们不吝赐教,小弟多谢了
最后附上从原机读取的BIOS

网友:
不知道怎么弄的就出来三个附件,但都是一样的

网友:
雷电真厉害,有机子修。

网友:
慢慢查 仔细看 肯定还有什么地方烧了

网友:
雷打的,多注意下电阻那些看有没有变质。

网友:
先换桥拆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