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故障

楼主(2013-05-25):
本人现在手上有一块R60的主板,拆下是单板的时候能触发显示,当装上光驱,键盘的时候触发,电流就从原来的待机电压0.36跳到0.04保护起来了,这时候按开机键也没有什么反应了,当把电源拔了从新插上就时候待机电流又恢复到正常的待机电压,请问一下那个高手知道这是那里有问题造成保护了。
主板

网友:
换一下3 5 v 的电容试试。

网友:
先排除光驱和键盘,后查供电看是否是供电不足倒至。

网友:
3 . 5v电容换过了,键盘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很好测试吗 就是光驱或者键盘的问题

网友:
要是说是键盘跟硬盘有问题的话,可有的时候它又能开机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