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CRT显示器开机听见一声放炮声,之后来正常用

楼主(2013-05-25):
三星CRT显示器开机听见一声放炮声,之后正常用,怎么回事,有时放几天再开机还是一声响,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
电容爆了吧

网友:
打开看一看就知道了,,那里响,,一看就看出来了,,可能是高压造成的吧,,

网友:
拆开看一下,高压帽打火。及时处理

网友:
这是高压包打火 。

网友:
此故障多为高压包漏电打火,显示器出现此类故障一定要及时处理,不然的话如果高压包漏电打火打到集成块就得不偿失了!

处理方法:晚上的时候把显示器后盖拆下,然后把照明灯关掉,给显示器通电后注意观察漏电点,在确定漏电点后马上对显示器进行处理和维修(如是高压帽漏电就换新的高压帽等等),当然如果白天能观察到漏电点就不必在夜晚进行了.

建议:CRT显示器出现此类故障应该及时处理,以绝后患。。。。。。。。。。。

网友:
同意6楼说法,一定要及时处理。。。

网友:
管他37二十一拆了在说

网友:
三星crt最容易高压嘴打火

网友(2013-07-01):
我这台CRT是天天用,用六七天的时侯,正用时突然响一下,也不知道什么时侯要响一下,卖也不敢卖,怕客户买走发现问题再退回来,难道我要先换换高压帽试度吗

网友:
实在不行,就直接换个高压包。

网友:
查查逆程电容是否正常,有时高压过高也会放炮的。

网友:
拆开看了就知道咯

网友:
不及时修理,最终报废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高压打火造成的,必须及时处理!

网友:
怕怕啊,感觉crt有点不安全,以前看新闻有crt爆炸炸死人的。

网友:
电容爆了,之后能正常便用。这怎么可能?哈哈

网友:
高压包不正常,换掉就行了。

网友:
换高压包要先放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