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j3600喷墨打印机,打印慢

楼主(2013-05-25):
刚刚收到一个惠普喷墨打印机,打印印品正常但是打印速度奇慢,打印设置调过了,正常。就是墨盒移动不连续,一顿一顿的。。。到底什么原因啊

网友:
应该还是设置问题,因为如果是机械问题的话,就会造成墨水堆积的情况,你既然说是打印品正常,那就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A:
但是打印设置,打印质量设置神马的我都试过了,还是那样。。。会不会是接口板的问题,感觉像数据缓存不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打印设置,打印质量设置神马的我都试过了,还是那样。。。会不会是接口板的问题,感觉像数据缓存不过 ...

一般不会 你要不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会 你要不换个驱动试试

原装驱动的说。。。发厂家了,等消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