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本RV415开机直接进BIOS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25):
各位大神,如题,是哪的事啊,别告诉我是主板的事

网友:
不是 这个机器不接硬盘或者硬盘坏都会进bios的

网友:
我见过,情况如二楼所说的一样,没有硬盘就这样,

网友:
某个外设不正常或bios设置不对!

网友:
看看键盘卡主了没  再要不然就是硬件有故障

网友:
啊  二楼说的很对   硬盘故障应该是

网友:
换一块硬盘试试啊

网友:
,最后试了下,不是硬盘的事,外设别的也没测试,故障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最后用户不修拿走了,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了,呵呵,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4-01-12):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啊,刷了BIOS,换了合成桥、换了EC也是一样啊……开机进BIOS,硬盘光驱抓不到啊……

网友:
检查一下硬盘

网友:
换一个硬盘    在恢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