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诊

楼主(2013-05-25):
故障诊断
    1.如何判断硬件故障
    2.做好处理硬件故障的前期准备工作首先,在拆卸硬件之前要先用手触模铁器,将身上的静电放掉,否则身体所带的静电可能会使电脑硬件损坏;另外准备好合适的工具,在拆的时候要小心;在检查电脑硬件时应彻底切断电源以确保人身安全。

  其次,动手之前,首先要回顾一下电脑的使用情况,想想在这之前对电脑都有哪些改动,以便对症下药。

  3.判断硬件故障的常用方法通常情况下,在判断硬件故障的时候应本着先外后内,先一般后特殊的检查顺序,这样有利于在检查的时候少走弯路比如说开机时找不到后找不到硬盘,此时应首先检查硬盘与IDE接口、与电源线连接是否正常,若正常,再检查在CMOS设置当中是否有误,有误则加以改正,若正常则接着判断硬盘是否有损坏等等,若硬盘也没坏则可考虑是否是数据线或其它地方引起的故障。这就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检查过程。

  在进行硬件设备的硬件故障判断时,最常用的方法是替代法和最小系统法;另外我们可以利用系统或主板的提示判断硬件故障。主板所采用不着AWARDAMI两种BIOS都会在硬件出现问题后发出报警声,这有利于我们方便地进行故障诊断。其它BIOS可以查阅有关资料;有些大场的主板还提供了硬件指示灯功能,若硬件出现故障,则不同硬件分别由不同的指示灯闪烁以提示使用者硬件出现问题电脑故障诊断的常见方法:清洁法:主要针对一些使用环境较差或使用时间较长的电脑;主要用刷子去掉板卡上的灰尘和用橡皮擦插卡上的插脚上的氧化层;直接观察法即看、听、闻、摸;即听听声音,闻闻有无异味,摸摸有关芯片有无松动,其温度是否过高,看看板卡上有无烧焦、开列的现象;拔插法:采用该方法较为简单,该方法就是关机后将有关插件逐快取出,每拨出一快就观察机器的运行状态,直至找出问题所在;可采用最小系统的方法;交换法又称替代法,采用该方法可很快的确定问题所在,但困难在于找到同型号插件板,总线方式一致的插件板或相同型号的芯片有点难度;(替换法是在电脑出故障时最直接的解决方法,首先打开机箱将内存条拨下,开机看是否有报警声,若有说明主板和CPU没有问题,将内存尤其是金手指处用柔软的毛刷刷净,然后重新插好再试。若没有报警说明自检根本没有检测到内存问题一定出在主板和CPU上,这时用最小系统法检测电源等其它配件若仍然检测不到内存,那疑点就在CPU和主板上了,把CPU取下用皮老虎来除掉灰尘,再插上,一定要插好,因为CPU略为一点松动就会导致不能开机;如问题还不能解决,则采用替换法判断问题到底出在CPU还是主板上,注意在换其它CPU到这块主板上的时候一定要先检查主板有无被烧的痕迹。上面是从内存开始检测可能出现故障的原因,若发现并没有这些故障,先把内存插回,再把显卡取下,开机听听,是否有与刚才不同的报警声,若没有,则说明你的主板有问题。把显卡插好,确保显卡与插槽密合,因显卡与插槽接触不好也是导致显示器黑屏的主要原因之一。若重新插接后仍不能解决,可以用替换法检查,由于显卡与插槽的个体差异,其金手指的镀层厚度总会有点不同。另一个是显卡和插槽的磨损位置不同,把它们交换一下,原先的问题便解决了。

  若机器根本没有检测显卡的报警声,你就应该考虑检查主板了。

  1程序测试法;
    2死机现象的一般检查处理方法:
    3排除系统假死机现象;
    4排除病毒和杀毒因素引起的死机现象;
    5排除软件安装、配置问题所引起的死机现象;如果是在软件安装过程中死机,则可能是系统某些配置与安装的软件冲突。这些配置包括系统BIOS设置、设置文件以及一些硬件驱动程序和内存驻留程序。可以试着修改上述设置项。如果是在软件安装后发生的死机,则是安装好的程序与系统发生冲突。一般的做法是恢复系统在安装前的各项配置,然后分析安装程序新装入部分使用的资源的可能发生的冲突,逐步排除故障原因;删除新安装程序也是解决冲突的方法之一;
    6系统开机故障的检修:电脑是由硬件和软件共同组成的,有许多故障是往往是两者相互牵制。因此要解决电脑故障,首先要学会准确迅速的判断电脑故障是由硬件还是软件引起的,我们可以通过开机自检作为参考依据,有以下三种方法:?能够进入CMOS设置的故障,?大多是由于CMOS设置不?当,?偏离硬件允许值太大所引起的;?不?能进入CMOS设置的故障,?绝大多数是由真正的硬件故障造成的也就是说在零部件损坏的情况发生,?或者是板卡、接插件接触不?良而?引起的;可以采用最小系统法进行检查;另外还可以根据开机时喇叭鸣响进行判断,? AWARD BIOS为例:
    1      系统正常启动。

  2      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重新设定。

  11  RAM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如还是不行,只好更换主板。

  12   显示器或显卡错误13   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

  19   主板FlashRAMEPROM错误,BIOS损坏,换块FlashRAM试试。

  开机启动时死机报警,声音为滴滴间隔较长重复,可能是内存条出现问题重插如还不行只有换。

  开机启动时死机报警,声音为滴滴两声比较短促而且重复报警,说明显卡未插好,接触不良重插还不行只有换显卡。

  常见屏幕提示错误信息:见电脑报配套光盘P203页;
    7通电后电脑没有任何反就应,这种故障比较典型,一般可以肯定是电源故障造成的。但是应该注意,假如电源的指示灯闪亮,并且电源和主板上CPU的风扇能够转动的话,那么故障点就是主板的稳压供电部分。

  如果电脑启动后,黑屏死机仅有ATX风扇转动的声音采取逐一排除法;如果电脑开机后没有任何反应可能是RESET复位键没有接好,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