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仙帮忙总结一下主板上常用的电容

楼主(2013-05-25):
我想买点电容  谁能给提供以下 主板显卡笔记本 液晶都经常用到那些电容

网友:
6.3/1000,6.3/1800,16/1000,6.3/1500(矮),16/470,液晶常用25/470,25/1000

网友:
6.3v 1000   16v 1000
6.3v 1800   16v 2200
6.3v 2200   16v 3300
要是麻烦就都买大的,只要装的下就行  有的还有10V的  6.3 1000  6.3  1500也有要矮的

网友:
去找几块废版拆吧,上面电容多的是,注意看电容的形状颜色和大小,不要换错了。